精英 l4s5mg主板死机

楼主(2008-05-22):
这块主板能开机,显示到CPU为C1.7之后就死机,跳不下去,BIOS刷过了,请教高手
cpu

网友:
看内存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内存供电偏低,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正常的啊,2.6V,边上的电容也都看过了,没明显的突起,

网友:
供电正常换内存的了,如果还不行的话,查内存插槽上边排阻的阻值。阻值不正常的用相同的代替即可,以前遇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