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雅美过AS797T有电无显示怎么修?

楼主(2008-05-22):
我家有一台几年前的AS797T显示器,出现无显示,开机时听得到高压产生,并且很响的,测试G2电压又没有电压,(开机瞬间有电压)行管又正常工作,换了UC3843和FBT了,都没有好。望哥哥姐姐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显示器

网友:
大哥啊,像你说的这种现象,开关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为什么要换3842和FBT呢,
应该是后级有保护,测下X保护射线

网友:
你那个是不是雅美达的机子,CPU 的型号是不是EMC6700B 033E
行场振荡TDA9116,如果是的话,麻烦你能不能把它的数据给我发过来呢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显示器的高压控制是由UC3843控制的,不是电源部分的UC3842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的型号是WT62P1 小信号处理是TDA4856兄弟你有没有遇见过

网友:
求雅美达AS797T有电无显示怎么修?
我家有一台几年前的AS797T显示器,出现无显示,开机时听得到高压产生,并且很响的,测试G2电压又没有电压,(开机瞬间有电压)行管又正常工作,换了UC3843和FBT了,都没有好。望哥哥姐姐指点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