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主时钟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22):
不知是什么牌的主板故障是跑不过A6,测得CPU假负载主时钟电压太低0.67V.时钟32.768换过...,biso电压13脚15,16,17.都是3.3V,但A0到A6脚是0.几伏,几乎 没电压.A7脚有1.74V.北桥旁的贴片电感电容都是2.49V.键盘后面有个CON很多脚的元件我拆下了,不小心搞不见了现在没找到....不过不会影响吧.U座上面有个BA12元件共5脚的...1脚和3和5脚有电压正常,4脚0V,不知是什么东东.PCI14脚有3.3V  IO是it83766不懂参数所以没测这个.内存旁的排阻一个个量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内存这边电路是正常的.北桥和U座我用风枪从后而加热5分钟后用力压过.(技术太低不懂加焊)肯定是其它问题,但这问题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僵局.求帮手.

网友:
查查北桥旁的供电电压正常否?

网友:
请说明相关数据!!!!!!!!!

网友:
主时钟电压是0.67伏

网友:
哪里的时钟电压0.67?PCI、AGP上的?

网友:
是CPU主时钟,我怎么说漏这个呢.道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时钟0。XV算是正常,只有PCI,AGP,内存的时候才是1。XV的。

请把你的检修过程说明一下吧,并说明你所测得的相关数据

网友:
越来越感到自学修主板的艰难,这个问题都搞不掂.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