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主板点不亮,诊断卡无显示,REST灯常亮!

楼主(2008-05-22):
主板诊断卡无显示,REST灯常亮,本来CPU旁的电容爆了,更换无效,测REST电压正常,测Q1正常,Q2D极电压才1。2V,具体是哪里出问题?请高手帮帮!

网友:
什么板?什么U?各处电压多少?你说的RST电压正常是哪里的?Q1正常---到底是多少?
电容是怎么换的?
我都这么多疑问,还谈什么具体??????
别说高手了,神仙都难救!

网友:
联想VIA芯片的板,P3800CPU,POWER开关电压3。28V  REST开关电压4。93V,Q11对地电压4。93V,Q12对地电压1。65V,电容更换一模一样的!

网友:
谁知道你Q1,Q2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是片370的板喔

你测POWER开关电压这些干嘛,建议你看看板上有无74系列门电路。有就测其14脚有无3。3V--5V的供电,有就换掉门电路看看。QDI的370板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未解决啊.

网友:
你们所说的Q1Q2我都没见过,我看板上U旁的都是标Q10位数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