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充电问题

楼主(2008-05-22):
因为前面的帖子被关,所以在发一个。

前面提到t43,插电源的时候显示用电池,用电池的时候显示充电。到后来报0190错,请问是那里出现问题。我以换了3806和Q5
最后换了连3806的第4脚的两个Q32 Q73 D9好了,能充电了,可是今天客户提出充电很慢,充了一天才充满。。

我拿到机子再整,我把电源口旁的肠管都换了,还是一样。那位大哥有没修过充电慢的,给些建议,小弟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充电电压正常否,H8给的充电电流控制正常否

网友:
能充电的时候你没看电流吗? 好多机器都是有充电的动作就是充不进电  我修到过很多 有修好的也有不好的  一般机器本身坏的容易修 就是一个反馈电阻增值了 换了就可以 人为的就很难修 尤其是动过H8以后 有好几个我都没修出来 都是人为的

网友:
反馈电阻在那一个位置,能告知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第一0190报错是电池电量底引起先加焊下电源口或换个口试试
第二T43的不充电首先要查充电芯片的10脚有没高点平有就换充电芯片没有先修10脚
第三在查2。3脚有没有住电压就先把他修出来
第四是用精密取样电阻跟芯片的2。3脚划看是不是通的如国不通他门之间是有两个20欧姆的电阻把他两个换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客户机子取走了 ,可是今天有回来了 ,因为现在加电无显了,电流能上到1.32A。就是没显示。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哎,看来是我的水平烂啊,郁闷啊。图纸看了N遍了,线路跑了N次了,就是没发现问题所在啊。哎,,修本本有那么难嘛?

网友:
检查充放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兄弟呀,有这么简单的话,我早就解决了

网友(2008-08-08):
真得是太难了,我也是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