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液晶P45H灯红,按键没有反应,黑屏,是什么问题????? ...
大水牛液晶P45H灯红,按键没有反应,黑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5-22):
大水牛液晶P45H灯红,按键没有反应,黑屏,是什么问题?????????????????????
黑屏

网友:
灯红?是指示灯还是背光?按键没有反应,查驱动板和按键板。显示器不启动,当然就是黑屏了。如果不加电,还要黑灯呢。

网友:
灯红是指示灯的话,应该是信号没有过来,查信号线,驱动板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