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到PCB内部的金手指烧坏,请高手指点如何飞线?

楼主(2008-05-22):
最近我的原厂X800XT金手指烧了四根,PCI-E的。有两根是连接表层PCB线路的,比较容易接好。另外两根是连接到PCB电路板内部的,表面看不到连接线。查了一下资料,说是负责SMCLK和SMDAT的信号线的金手指。请高手指点能否用飞线的办法修复次金手指?可以的话应该飞到哪里才能让我的爱卡复活啊?请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谢过大侠

网友:
是PCIE的那一个引脚,说出来.

网友:
这是在网上下载的图片,跟我的一模一样,就是此图片中左起第5、6和第10根针脚。

这是刚刚在张老师帖子上找到的详细引脚定义图,就是第5(SMCLK)、6(SMDAT)两个引脚烧断,10号(3.3Vaux)引脚好像也有点问题。图上5号和6号针脚连接的(13、16、18、24)是什么意思?用飞线可以连接到哪里可以救活我的爱卡?
请大侠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这个简单 你把烧掉的金手指的残余在板上的部分 用表点上  在用另一个表去找卡上哪个焊点是通的 找个线飞上就行 看运气怎们样 估计花点时间是能找到的就是难看了点

网友:
那个连接点已经看不到了,只能看出来在PCB板子内部,而且是SM信号线,请高手明示显卡表面有没有什么地跟金手指是相通的,谢谢啦~

网友:
学习拉,很好的实例呀.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8-07-06):
曾经修过一个内存
金手指其中两条 断掉 丢失
用薄金属片 +502 + 焊上去的

金手指上段断处往里面一点油漆刮掉一点
裁减好的金属条覆盖在上面 最下端点背面一丁点502 定位
然后上端断处焊接  金属条 略长尺寸   焊接好后  把下端适当补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