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45GL主板跑90然后AD的故障.高手指点

楼主(2008-05-22):
原来这个板子是一个八爪芯片烧掉了。
然后我直接拉过去就好了。
但是用了几天就坏掉了。
我去看别人发的帖子是IO坏了。但是我换了IO.还是一样的故障
高手指点一下。..P4I45GL 主板```

十万个V什么 -10 好好看看版规,把资料补齐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明显是内存不过,查下内存的供电和工作条件

网友:
八爪芯片的芯片是一个内存1。25V产生元件,你去测一下,1。25V     2。5V,电压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