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故障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8-05-22):
接到一台东芝A50笔记本电脑,据客户介绍是因为掉到地下就点不亮了。经检查能正常开机,电流能够达到0.53A,实测CPU供电只有0.99A,无跳变。其他供电均正常,待机电流0.02A,测试卡跑FF,CPU微烫,没能正常工作起来。南北桥按压均无任何反应,找不到供电芯片的图MAX1988ETM ,希望能有人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下面是东芝A50S的BIOS

网友:
这个CPU电压没有问题,正常工作了会再升高一点。。。。。

网友:
电流偏低了。检查一下时钟芯片的输出。。。

网友:
我手头上有块和你一样的主板。电流跳变都正常就是不亮,做过南桥后点亮过,出现过两个LOGO。楼主可以把BIOS上传一下吗?冬芝A50的

网友:
楼上的你只要把文件用RAR压缩一下,就可以上传了。
请问楼主:BIOS文件是不是SA50SV11.IMA这个文件

网友:
一般摔过的机器,南桥最容易出问题.0.99的电流,一般不用说CPU供电会有问题了.南桥摔掉了点或者没有焊好都会00的现象

网友(2008-12-20):
$$$BIOS啊  怎么没有传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