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5MB显示器出现红棕色条纹怎么搞?/

楼主(2008-05-22):
三星795MB显示器出现红棕色条纹怎么搞?/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把视放芯片的散热片与芯片中间的铝片和散热膏清理掉,重新涂上散热膏,铝片去掉不用,装回散热片,再把旁边的跳线处理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感觉是G2太高了 你降低下看看

网友:
谢谢,
已顺利解决

网友:
2楼说的对,这是三星的通病,采用STV9556或STV9536的后视放,易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接地不良.我的处理,镀一层薄锡在芯片后面.安装好即可

网友:
就是旗舰电脑 说的那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