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花屏

楼主(2008-05-22):
msi显卡型号为RX9550-TD128
有得搞不。
谢谢

网友:
这些9550多半是GPU出了问题。虚焊的话,一般加焊后可以解决,可是技术不熟练的话——像我这样的,很快就会复发了。

网友:
哪这个是gpu问题了???

网友:
GPU就是显卡上的主心片,加焊过后很多花屏卡都能搞好

网友:
还是先从显存入手吧.....显存容易补焊些....

   所有显存都排除了的话再搞GPU....

  不过一般修复的花屏之类的显卡最好都加焊GPU及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