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8-05-22):
一块七喜主机的主板(MS-6555 VER:1)开始是CMOS不能保存设置!这个问题解决后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就自动关机了.像突然断电一样,以后开机有时上电有时不上电!!!!!!!!!!!求助各位高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mos里面都从新设置了吗。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也感觉是电源问题呢 先看下电源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CPU座子有问题.可加焊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我换一块板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2009-12-03):
我有过华硕的462主板 也这样   换了主板就好了

网友:
这跟CPU座有什么关系。。。从温度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