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不上电故障

楼主(2008-05-22):
华硕A7N8X(Socket462)不上电故障,I/O为IT8708F-A,南桥为NF2,pwr排针有3.4V,触发电压拉低,但不上电,还有一个疑问就是:atx电源的绿线电压被拉低到1.4V,此绿线连接至agp与pci槽之间的一个标有S72的小场管的d脚,此管的s脚连接到华硕的专用芯片ASB100的48脚,挑起此脚电压正常,但还是不上电,48脚的对地阻值有600多欧,望分析此故障原因!(强行上电,全板无复位)

网友:
换ASB100试试

网友:
希望是这个芯片,明天去寻找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ASUS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的故障,能的话最好找个代换一下

网友:
先找一个换一下试试,ok了再回复大家

网友:
A7N8X系列的修过很多了,不加电基本都是ASB100坏。

网友:
今天网速很不好,这里有ASB100的PDF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highlight=ASB100

自己用的就是这块板,3年多了,不过还好,除了ATX座子过度氧化烧黑了之外再无其他毛病了

网友:
所在用户组不能下载,不过也谢谢了,我在网上再找找,看其他网上能不能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下是否有ATTP1这个监控芯片,换掉看怎么样!

网友:
新问题又出现了,ATX电源插座的3.3v和5v有短路现象,3.3v对地只有16欧,5v只有32欧,是不是南桥挂了?网卡,声卡,I/o,电源芯片等都取了还是,请确定一下

网友:
阻值这么低,危险了!

网友:
就是呀,但是我强行通电,又没有发现板上哪个元件有发热现象,就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
朋友你的修好了吗,是哪里的问题呢,我现在手里也有这样的一块板子,不加电,和你说的情况差不多,我不知道从哪下手呢,只知道是短路了

网友:
没好呀,但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因无原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