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P4-PFC

楼主(2008-05-22):
我现在有个长城电源ATX300P4-PFC 现在输出电压只有正常的一半  12V才6V 5V才2.3V 如何检查

网友:
看那300V的电容是否坏了一个。

网友:
我换回原来的那鼓起的电容 电压差不多到了11V左右 估计是电容不行 再换过

网友:
检查 494的 1和2脚的电脑压, 查这二脚接的电阻值是否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