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主板还能修不?

楼主(2008-05-22):
本人关于电路一窍不通

GIGA 8IR2003板子,845D

试机时可能是内存装反了,冒烟了,过了10秒左右才发现赶快断电,刚开始还能启动起来,启动2次后自检通不过,再过一会就点不亮了,看了看,就把电容?碰掉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还能修不?烧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参数?

网友: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把烧坏的地方换 看附近还有没地方短路

网友:
就是不知道烧的是什么东西,惭愧,长的像cpu上方线圈和紫色电容中间的3个元件,也是电容?但不知道型号,还有第二张图右下角的D31也爆了,也不知道型号

网友:
爆掉的元件是场管,D31应该是个二极管,这样的问题不大, 换个和D32一样的二极管,找个场管装上,应该是可以的,内存插反一般只少场管
注意把线路清理下,把焊点接好,把坏的线路用细线补上

网友:
一个场管加一个二极管还有电容换上.不过要处理干净.

网友:
可以修的,你内存槽也应该有烧坏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掉皮的地方是一个MOS管,可以使用3055或9916。
D31是从橙色(3.3V)线来供电的二极管,D32是从3.3VSB来的,如果找不一样的代换,可以拆掉D32,然后用导线连通D31的两个脚就可以了。

用导线连通D31的两个脚,这点不敢苟同。D31、D32都是起到降压作用的,将3.3V降至2.9V左右。理论上是可以导通的,譬如在很多杂牌的845GL板子上都是这样,但是如果直接导通,实测过在某些GA板上会造成不亮。当然此时的VDDR是正常的2.5V。

网友:
第二张图上的 RN2 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同样也起到一定的压降作用 你也看下 有没有开路 还有 D32和D31是一样规格的 如果找不到 可以用4001这样常见的二级管 同样可以起到压降0.4-0.6V的作用 我就这样处理过几个 最好是同时更换两个同规格的 呵呵

网友:
好久没来这里了 才发现 自己被降到 维修菜鸟了 很多地方不让看了  郁闷中啊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烧的是2极管嘛  型号看不清了吧  找个和它附近一样的就可以
百分百好使...应为我也有快板烧成这鸟样..就按我的方法就好了 ..

还有..我有个和你这个一样的主板跑”26“不亮  怀疑是BIOS的问题...网上没找到相同的BIOS..你的可否传个给我啊   谢谢了.!!!

网友:
烧的很厉害啊  边上的Q166 Q167 不知道是什么管啊  会不会有事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明天去买个场管焊上试试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解决啊..烧的是2极管嘛  型号看不清了吧  找个和它附近一样的就可以
百分百好使...应为我也有快板烧成这鸟样..就按我的方法就好了 ..

还有..我有个和你这个一样的主板跑”26“不亮  怀疑是BIOS ...

好的,如果修好了,我传一份给你,不过我还不知道怎么 做bios镜像呢?

网友:
我是新来的,来这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