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41 VER.2.1 pci上的标是060 ,帖中还有问题

楼主(2008-05-22):
康柏D320  拆机的ms-6541 VER.2.1     pci上的标是060     。以前的处理器是P4  1.8的,现在换了块P4  2.8的,出现了微码错误,要按“F1”  才能继续使用,,,使用过程到是没问题。

我想问刷新的BIOS能解决吗???有更新的BIOS吗???

最好有教程,谢谢···!!!!!因为听说只能用软盘来刷。。。。没试过,

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是最新的BIOS了,但我估计仍不能支持2.8,楼主试一下吧

用一个DOS启动盘,启动系统,然后用BIOS刷新软件来刷新。

BIOS刷新软件为PHFLASH,在网上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
首先感谢“心在飞翔”,

2.8的可以支持的,使用没有问题,我用的是无线键盘鼠标,有一个USB的接收器,把这个拔掉开机和重起都没问题,插上开机就必须要按  “F1”  才可以,就是麻烦了点,使用方面也一点没问题,速度也正常,软件都正常

也许是防止更改硬件而出现的提示罢了吧(猜想 )。

我用各种工具都说主板还支持更高频的处理器(当然不能是双核、等等)

内存可以是333的(这个众说风云,有的说只能是266)

网友(2008-07-01):
版主发的这个支持VER1.0版本吗?????

网友:
哦谢 谢了LZ这 东西有点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