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2):
3842的7脚电压跳变,指示灯闪烁,并伴有嗒嗒声,行部分为二次升压供电,拆掉行管,嗒嗒声消失,量行变b+端电压为50V,更换新的行管,故障现象不变,我不知道再怎么检测,请大家指点一下
黑屏

网友:
嗒嗒声是有短路
段开次级接负摘`
查 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二次电源电路,嗒嗒声消失,3842供电脚端电压正常,有正常的5V电压输出,说明故障在二次电源电路,现检测行管坏,不装行管直接测b+端电压为50V,好像没有升压,是不是二次升压电路还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二次电源电路,嗒嗒声消失,3842供电脚端电压正常,有正常的5V电压输出,说明故障在二次电源电路,现检测行管坏,不装行管直接测b+端电压为50V,vb

网友:
行负载过重,主要是偏转和其他供电,可以先断开偏转短时试机,否则故障会扩大。

网友:
我认为你应该先判断是那条线路短路 一条一条接 或者 断开高压包输入端 看是否还响 如果不响接上就响 则为高压包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接行输出管没有嗒嗒声,接上行管就有嗒嗒声,可行管是好的,这能不能说明高压包有问题?

网友:
好好查行负载,很可能有交流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行管的集电极连着行变的一端

网友:
看升压管是不是好的
有可能是它短路

网友:
如果高压包的各输出引脚没有短路,那就换包
[
]

网友:
先把二次电源调整管拆下来,测量看看是不是坏了,然后再把行管C极相关线路进行对地电阻值测量。就应该很快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二次升压调整管拆下来测量是好的

网友:
这个故障不需要考虑二次电源管,因为如果是二次电源管坏,拆不拆行管故障都不会有变化,此机高压包挂的可能性90%

网友:
你的问题为高压包坏 换吧

网友(2008-06-25):
高压包坏了,这种机子应该是KTC代工的

网友:
二次供电变压器问题,在就是行宽管,拆下行宽管把行管上上,你看还 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