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8-05-22):
一杂牌17的CRT显示器接VGA线时输出电压就偏低12V 降到8V
50V 降到42V 6V降到4V
不接时正常 断开HS VS信号就正常
断开二次电源 ,校正电路 也一样
查了后级电路 也没发现不对的
行IC 为TDA4859PS 手上没有这种,不知能用哪种代换

网友:
查找TDA4859PS的资料!对比下你手上有的 集成块是否一样!再代换1!

网友:
查一下高压包是否坏了。确认一下高压起来了没有。

网友:
HS VS信号相关电路有问题
可能短路了

网友:
很可能是集成块的事,先找到此型号,换一换看看

网友:
故障就在行输出电路,不接VGA线时行输出电路未工作,一启动电压就下降可能如3楼所说高压包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