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845GL主板南桥发烫的问题

楼主(2008-05-22):
收到一块845GL的板,通电触发后南桥芯片82801DB发烫,诊断卡不跑码,不触发南桥不发烫!测南桥旁的3055管有一脚的对地阻值仅为1.1欧!可是该脚电压有1.5V,是不是南桥挂掉了?

网友:
还要看一下内存电压正常不。要是正常那你就给SB收尸吧。

十万个V什么 -10 少人云亦云的,SB发烫关内存供电什么事!

网友:
还是先要从显卡VDDQ供电入手,还要注意以下给北桥提供供电的管子,北桥周边的元件。

网友:
南桥发烫应该是南桥的核电压和IO电压有一个没有供上导致的。你量一下他们的VR吧

网友:
还有就是也可以测量一下 USB口D+,D— 对地的阻值。。。。。

网友A:
建议你到baidu去搜一下: 南桥发烫和南桥击穿的判断方法 。讲的很详细,但我忘了在哪个网址了。你看一下AGP的供电是否正常?看一下3.3伏的对地阻值是否过小(80),CMOS跳线的中间脚是否短路?看一下UBS 口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到baidu去搜一下: 南桥发烫和南桥击穿的判断方法 。讲的很详细,但我忘了在哪个网址了。你看一下AGP的供电是否正常?看一下3.3伏的对地阻值是否过小(80),CMOS跳线的中间脚是否短路?看一下UBS 口的阻值

谢谢大家我热心解答!我已经在本站的新手区看过这样的贴了!可是我这块主板是集成显卡的!没有AGP插槽!测20针电源座的3.3V接口对地只有14.5欧,是不是短路了?另外南桥旁边的3055管有一脚对地只有1.1欧,算不算短路?CMOS跳线中间对地不短路。USB的中间两脚对地有2K 。

网友:
供电端如果对地电阻为1.1欧,那肯定就是短路了.但不一定是南桥短路,有可能是同一供电点上的其他负载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我热心解答!我已经在本站的新手区看过这样的贴了!可是我这块主板是集成显卡的!没有AGP插槽!测20针电源座的3.3V接口对地只有14.5欧,是不是短路了?另外南桥旁边的3055管有一脚对地只有1.1欧,算 ...

明确的说的你南桥已经OVRE了.理由如下:

1、3。3V半完全对地:排除时钟IC就为南桥。
2、南桥的待机电压产生点对地了也可说明南桥坏。
3、USB的数据传输脚对地值到了2K多也不正常,正常时应该在四百多--七百多之间。

网友:
又学到一点了,非常感谢热心人

网友:
南桥旁的3055管是没有坏的,可是你拆下来放电装回去就OK了.此问题我正在研究中.我修好了3块.

网友(2008-09-11):
我从一坏主板上拆下换上,输出电压为1.2V,无法开机,返回原来坏主板但输出电压为1.5v,纳闷。从另一主板拆下换上,此主板修复成功,但比较发热。测输出端电阻78欧姆,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我热心解答!我已经在本站的新手区看过这样的贴了!可是我这块主板是集成显卡的!没有AGP插槽!测20针电源座的3.3V接口对地只有14.5欧,是不是短路了?另外南桥旁边的3055管有一脚对地只有1.1欧,算 ...

首先清洁全板,没有AGP槽子就在最上面一个PCI附近找找一个MOS管,直接换掉,不行的话基本可以判SB死刑

网友:
昨天还修了块sb烫手的板子,不过我的那一块好修。是sb的一组供电没有。换了个供电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确的说的你南桥已经OVRE了.理由如下:

1、3。3V半完全对地:排除时钟IC就为南桥。
2、南桥的待机电压产生点对地了也可说明南桥坏。
3、USB的数据传输脚对地值到了2K多也不正常,正常时应该在四百多- ...

建议老鸟们在给新手们回答解决问题的时候,就要象10楼这样,多写一句话就是"正常的数值应该是多少",这样也能帮助菜鸟们尽快的提高。不要老是说那种行话,比如:打一下PCI A14脚对地二极体和电压,看一下内存电压正常,测量一下 USB口D+,D— 对地的阻值等等,这样的话等于白说,打了也白打,测了也白测,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正常值标准,根本无法判断好坏,如果他知道这些大概标准那他就不是菜鸟了,也许就不用到这里来求助了。我看了10楼的回帖最起码我知道了USB的数据传输脚对地正常时应该在400多到700多,在这里我想代表菜鸟们向老鸟们说一声“谢谢”,麻烦您们多写几个字,那就是“正常值应该是多少”哪怕是大概为多少也行。

网友:
回上楼的。。正常植拿个好板量一下就清楚了。闲来没事。。各种好板关键点的阻值都量下。。修坏板心里就有个谱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显卡下面那个管坏了,换了不好的话多是南桥挂了,
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