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p4m800-775主板CPU没复位。

楼主(2008-05-22):
一块七彩虹c.p4m800-775主板CPU没复位.
主供电1.0V左右
时钟分别为0.4v和0.43
复位和PG电压相同为1.4左右,没有跳变,(PCI有复位)
请教各位大侠我下步改怎么做。谢谢
补充一下此版为威盛芯片组,南桥为8237R PLUS

网友:
请问这种CPU主供电正常,复位不正常的情况还需要去检查内存北桥VDDQ和南桥的供电吗?还是直接去修复位?PG和复位信号我搞不清楚改先修哪个?(对于CPU复位和PG都没有跳变的情况)另外在假负载上能测到PG信号的电压,能说明PG正常吗?

网友:
供电不正常会导致不复位.所以应该先修供电

PG电压有个一点几伏应该就算正常了

网友:
请问PG信号在时序上是在时钟前面还是在时钟后面?我看从《主板入门到到精通》书中说在开机后橙3v,红5v,黄12v等一些电压输出后的100-500ms发出PG信号分别给,北桥,CPU,南桥。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后转化送给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收到这个信号后向主板发出各路时钟,南桥内部的复位模块在收到PG信号后复位个设备,CPU收到北桥复位后,开始寻址。看他书中写的意思PG信号是在时钟IC输出时钟之前,我就不明白PG信号到达南桥后,它是怎么安排的。

网友:
其他板载设备如IO,BIOS,LAN,SOUND,1394,SATA等损坏也会影响到NB本身的RST信号,从而导致NB无法给出CPURST信号.排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