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不加电

楼主(2008-05-22):
各位大哥帮下忙,INTEL原装845原装板上现像为不加电,开关针没有3.3v和5v电压,阻值为600,电压只有1.24v开关针直接通南桥,发现一个lm1117 adj的稳压器,开机电压是它提供的。这个管子最右边的那个脚是接电源紫色5v  中间角输出为1.24v阻值为400多,左边的是接地的,这个管子是不是坏了,应该用什么样的型号来代替呢,还有我在测南桥边上贴片电容的时候电压也是1。24v这个是由1117提供的,如果这个稳压器没坏的话,那应该测那个点。

网友:
开关针没有电压,那你先跑一下开关针到第九针的线路。

网友:
lm1117 adj左脚接地不对啊,这个应该是ADJ脚。中间应该是3VSB。

网友:
南桥电压是1117稳压器产生的吗,开关针上的电压是南桥提供的。

网友:
先测量一下PCI A14脚是否3.3VSB

网友:
pci上的3.3v   5v   12v均正常啊

网友:
跑触发电路啊!要有细心的跑

网友:
要多跑跑开机触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