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纯平显示器中,行逆程电容问题?

楼主(2008-05-22):
请问一下修显示器的高手们,是不是要行逆程电容,冲满了电之后,高压包才会产生高压上去.?

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B+电压越高,行幅就会越宽?

十分感谢!

网友A:
高压是通过行管的交替导通使高压包初级引成电流的变化,从而在次级感应出来高压。逆程电容应该有二个作用吧,一个在行管截止的时候保护行管。第二逆程的时候充放电
B+电压高通过行偏转线圈的电流就大,电流大,行宽就会变宽。这个时候可能通过行偏转线圈的频率也会变化,假如行频变高行宽就会变小,通过接入的CS电容来调整电容的容量来改变电路的容抗起到调整行频的变化引起行宽的变化。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期待高手出来

网友:
高压包不工作,谁给逆程电容充电,是包先工作,二楼的解释说得过去。

网友:
包先工作,然后给逆程电容冲电,然后在升高压上去, ?

老康大师. 能说详细一点不,

网友:
高压肯定跟逆程电容有关的。当逆程电容,容量变小时。高压包初级的楷振频率将会跟着升高。(容量小时,充放电的时间常数变小。)频率升高,次级必将感应出更高的感应电压。这就是为什么电视机,逆程电容变小。会损坏的彩管的其中原因。
   一般彩显很少有这种问题。因为有B+检测。X射线检测。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是通过行管的交替导通使高压包初级引成电流的变化,从而在次级感应出来高压。逆程电容应该有二个作用吧,一个在行管截止的时候保护行管。第二逆程的时候充放电
B+电压高通过行偏转线圈的电流就大,电流大, ...

基本正确,,但是电压高频率就高的说法是错误滴,,电压和频率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