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SP-D2主板(478)AGP问题!

楼主(2008-05-22):
映泰主板型号:P4TSP-D2

主板本身不集成显卡,插独立AGP显卡跑自检停在7F(显卡无问题),屏幕无显示,小键盘NUMBER LOCK示灯正常。
换上一张PCI接口的显卡,清BIOS后开机一切正常(能进系统),
再换原A卡开机故障依旧,急请高手指点,此类故障以前也遇过,同样也是未能解决。。。。
同时也希望有遇同种情况的朋友指点一下!!

可以的话请高手加我打救。小弟不胜感激。QQ:582439383

图片如下:

yzz163 -12 给你修正了标题!!!

网友:
既然插PCI显卡可以显示,至少证明主板除AGP部分外工作均正常。是否有更换其他AGP显卡试过?

网友:
楼主有没有刷BIOS试试!
还有AGP显卡的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呢?
找一张AGP的定义图查一下,张先生有个置顶贴子中有AGP路主板常见接口的定义

网友:
试过更换其它型号的AGP卡,故障依旧。。。细看主板AGP部份,外观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坏。

网友:
单独AGP无显,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更新BIOS。打NB的AD线判断NB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先生那个贴是指在本版那个吗?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测量AGP的基本工作条件即供电,时钟 复位 ,(供电要注意12V供电必须要有),都正常后,我会首先换一个AGP插槽。

网友:
我这就有一个和楼主说的一摸一样的故障。换过AGP 插槽了,还是不行。我的是AGP-E的。AM2的板子。诊断卡从C1到50打几个来回就过了一直到FF。但到26显卡时一长两短报错就过了,换上PCI显卡直接就和正常一样,不包错了。C1也不跳了。换过显卡还那样,正在修理。

网友:
刷一下BIOS不行,在看供电啊.如果正常.那可能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测量AGP的基本工作条件即供电,时钟 复位,插上打阻卡进一步测量

网友:
呵呵,楼主这标题有点夸张,对于维修的来说,坏点东西是好事,否则拿什么来练手呢??

网友:
我同意"单独AGP无显,查显卡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更新BIOS。打NB的AD线判断NB好坏。"
还有一招就是:用洗板水北桥芯片,因为映泰这块板风扇刚好吹向北桥芯片,里面有好多灰尘,有一批网吧的,我洗过后都好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主板的走线短了的   有的时候 就会这样

网友(2009-04-15):
我会先换个AGP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