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峰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5-22):
请教一块凌峰的主板不开机,代码显示(FF)
经测试CPU  内核电压为:1.5V    外核电压为:2.5V    主供电为:2V    时钟为 1.25v   复位正常(高到底变化)
上U 后,测试卡显FF  ,因无此BIOS   同此主板的BIOS    是焊在板上的。不好拆!
现请教各位!点样修此主板!指教下!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

网友:
从你的说明看,你的复位正常,但LPC可能不正常。如果LPC不正常,你就要看CPU、NB、SB、IO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蕊片组是:NB:82815      SB :82801

网友:
通电2分钟可以跑 C1 但不过内存

各位好!此主板通电二分钟后,按RST 键可以跑C1  但不过内存!
主板CPU的供电电容已更换过,内存的供电3.3V  正常!请教各位此板点样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是什么问题啊!大家回复下好吗》?大家有无遇到这样的情况啊!THKS!

网友:
先排除座和桥的问题,包括太脏和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 座用测试卡测过。各AD  线都是有电阻的啊!CPU 虚焊 可能不会哦!·
此板通电2分钟后,按RTS 键可以跑C1  但过不了C1  !真的不明!

网友:
已解决!

大家好!此主板用洗板水,清洗NB 后,可以正常开机了!可能是NB太脏了!多谢各位!

网友(2008-07-23):
呵呵 那恭喜你~!在内存供电正常 槽子没有烧的痕迹的 情况下,你就努力做下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