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你们遇到过吗?问题以找到。版主、高手。再进,以上图

楼主(2008-05-22):
首先申明,我只是菜鸟,对液晶维修不懂,对CRT有点儿懂。。

今天到工司,工司里有个现代Q17(好像是这个型号),开机的时候屏闪下,看到是蓝色的,闪下就黑了,和关机一样。但是电源指示灯一直亮(不清楚待机是什么样)。
接下来我接上电脑,刚接上电脑屏再次闪一下,可以看到桌面,一下又黑了。这时我关掉电源,然后再开,屏再闪一下,也可以看到桌面一下。

请问高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何下手修,我也是才自学这些东西,望高人指点下,,,,,

本人现菜鸟QQ396109859(希望有缘人收我为徒弟,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看下图中的零件是什么。。。我在百度里没有搜到。。

零件上是写的4600 AE3U32

网友:
闪一下的时候有没有图象?有的话估计是灯管,没有的话高压板的情况居-多

网友:
闪一下的时候可以清晰看到下图像。。谢谢楼上三位。刚才偶看了一文,和你们说的一样。

只是偶想不通的是灯管坏的话,那为什么开机或者接通信号那一下,屏能够发光,灯管坏了,也会亮一下吗,,

谢谢指点

网友:
会的,灯管是交流高压,刚开机的时候都会亮,但是在短时间(1秒到几十秒)内灭掉一般都是灯管,具体原因我理解是开机后进入检测状态,检测全部正常,再给灯管加电,加上点后灯管有短路或部分短路,然后高压被拉低,高压板保护,而且这个灯管和日光灯管一样,有个启动过程,不是马上亮的,所以就有这种保护现象了
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我其实就修过两台液晶哈,高手指正

网友:
说得没错,但高压线圈不良也会有此现象。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任意代换其中一样便可确定具体是什么坏了。

网友:
谢谢楼的的热心的朋友。。我拆开看了,,是高压板上的一个4600,AE3U32被烧了,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可以直接换不?

网友:
可以直接换,这也算现代的通病,修了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