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20待机0.03 按开机键没反映~换南桥

楼主(2008-05-22):
三星X20待机0.03 按开机键没反映~量开关有3.3V  还是一样 怀疑H8电路有故障 (我量到H8有一个脚电压是3.3V 按下开关后3。3V跳变为0V)南桥同事一开始就换过了 请问H8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我经常遇到按开关没反映的机器 感觉比较头疼的~
我虚心求教~希望大家不要吝啬~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 同事说板子有一块供电电路的2个电感对地阻值4 拆了一大片没找到~加电压击板子既然没地方发烫~最后电流都上到5A了 还是没地方烫~ 难道块地方本来就对地~

今天又接了个DELL D600的 故障现象同上(待机0.01)一开始上电源短路 最后换了几个管子后待机0.01 按开关不触发 换过I/O 周围元件良好
同样发现板子有一片电路短路 电流击烧板子 都5A了 既然没地方烫~

请教大家修这种板子的思路或详细信号走向~不胜感激

网友:
5A,板子早烧坏了吧

网友:
我也这么想啊~ 为什么没地方发烫 还是本来就对地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怎么会没有发热的元件呢?还是你没找到吧有时去各供电高端管的小电容个头不大摸时有时还碰不到。修过一太HPV3000的插电就有4A电流,裸板摸了几边都没有热的地方,一直加电放那不动它,一会靠电流好 ...

像你这样开机就有这么大的电流 很容易烧别的地方的 时间不能过长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 你说开机3.3变0   你的机器老师高电平对地开启的么 。
你换的南桥是好的么  你是怎么测量的 听人说是不对的 。
我忠告你最好自己再来一次南桥。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这种话真的很没意思 你不想说就不用回~你这算是显摆技术很NB吗?

网友(2008-07-09):
5A电流,板子不发烫?有点奇怪!

网友(2008-10-06):
兄弟也是,不要一不触发就换南桥呀,现在出问题了吧,故障点又多了一个南桥,到底南桥好还是坏,有没有焊好??

网友:
轻易换南桥或者北桥是不是太草率了,有可能还会造成故障扩大。一般电流大,先从电源查起,再查各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