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8-05-22):
联想旭日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从起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CPU供电跟电源管理我一加焊过了
请大家告诉我还什么办法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过电源适配器没有?
长期在网上混的都知道你打错了,也能看懂哈,呵呵

网友:
散热问题先排除,排除后在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