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水漏进去CRT后,冒烟。壮观。

楼主(2008-05-23):
最近倒霉不断,空调输风管漏水,漏在显示器上,立即冒烟。
修显示器的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一般换什么样的合适。

显示器是HP的,HP7550。

网友:
这个谁能看清楚啊 画面实在太不清晰了 我建议跑下线路查下线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说出电阻的位置号。这样手里有图纸的就能查出来。

网友B:
不用拆就能知道多大,看哪个脚上的,6脚,和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都是所有机型差不多的,注意平常多记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就能知道多大,看哪个脚上的,6脚,和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都是所有机型差不多的,注意平常多记
就可以了。

你能从上面看出来是多大的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