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瞬间自动断电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08-05-23):
一般主板通电瞬间自动断电有如下几个大的原因
一、供电点短路
       重点检查VCORE输出端对地是否短路,如果正常。最好将全板的所有供电点都检查一遍

       需要注意的是VCORE的上管短路。此时测量VCORE输出端对地电阻是正常值。但是一但上电,VCORE直接输出12V,PWM的过电压检测电路动作。整板立即断电

二、开机电路故障。

        如果确认整板没有短路,完全可以强制上电(对地短接ATX14脚,有争议的做法)。
        上电后立即观察3.3V、5V、12V三路的电流。没有电流表的,立即检测NB、SB、IO等芯片的温升。如果正常,重点检查开机电路部分,对参与开机的IO(如83627HF、8712),可以直接更换;更换都无效或IO不参与开机的(如8705),需仔细检查开机回路中的三极管,场管;最后就是SB的问题了

三、保护电路动作
       PWM电路过、过流保护检测环节出现误差,导致PWM电路误动作
       THERMTRIP#信号异常:CPU温度检测信号。U座连接到SB,CPU温度过高时被拉低,从而由SB切断整板供电。如此信号开路或者短路,SB将认为CPU发出过热保护信号,就会切断整板供电。

:注意特殊芯片引起的自动断电故障:比如ATT、 ATX系列芯片、MS-X,ASB系列芯片
五:CMOS跳线帽跳到清除位置、。
六:不过内存自动断电。
一些主板子抓不到内存就会自动断电。这不是故障,是设计因素。

尚有欠缺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
还有可能是CMOS针帽跳错也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就遇到一块主板,就是跳线帽没有跳好,一点POWER开关,诊断卡的灯一闪即灭,还以为是短路了!!可以强行加电,到最后一看是跳线帽没有插对导致的啊~!!!

网友:
呵呵,CPU有故障有时也这样的,如断针的。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LSD兄弟
我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孤帆斑竹,主题中关于"二、开机电路故障"中最后描述应该是SB而不是NB吧?

网友:
谢谢LSD提醒
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2008-06-23):
有些IO也集成了电压监测功能,如果IO中的电压监测电路出了问题,估计也会
通电后就关机.

网友:
有些V星的板子也是如此,例如845PE NEO 这款就是这样,一加电就断,上假负载就正常,(前提是整板没有短路的.)还有就是各别的INTEL的原厂板.

网友(2008-07-27):
GIGA的主板上,楼主 "三" ,那的温度保护电路坏的最多,4秒断电. 我就修到过好几片.

网友:
加不上电的故障

加不上电的主板, 有些清完CMOS就能加上电!!

网友:
我有一块板..就是这样...后来强制开机,结果烧了南桥

网友:
我见过有风扇12V脚玩了造成短路的 也是这样子

网友(2008-08-28):
该说的都被你们说完了。也确实是上面几位兄弟都说的很正确。但我以前修到一块MSI的7050的板。北板供电也就是所说的VDD1.2V电压不正常也会影响自动断电。

网友:
我修过英特尔865主板,换了ADP3168电源IC就OK。

网友:
修到过快科盟845的板子     上假负载可以加点测试点电压都正常    上cpu开机就断电

网友(2008-10-12):
回复 网友C:

如果电压对地的话也会成这个样子,应该为POWER问题

网友:
cmos跳线帽连接的电容失效或漏电也有可能出现开机亮一下就断电

网友:
在k8系列主板中,此故障也有S3_en和S5_en保护线路故障所至。

网友(2009-01-03):
前些日子收了块杂牌845PEP的板子,检测过为加电断电,修了好几天,愣是没修起来,该测的点都测了,也没发 现什么异常,今天闲着没事,又拿出来,研究了一下,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想着会不会是由于门电路的问题,引起板子不能自动复位造成的啊,于是就换了个,没想到,奇迹就这么发生了,断电的情况一去不返了,上CPU,内存,显卡,马车一路往下跑~ 那个芯片为HCT14~~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功率不足,这是简单的问题,打开电源查查12V和5V,3.3V的电解电容。

网友(2009-10-31):
还有些板加不了电,拿开P4头就可以开了。就是CPU供电电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