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富士通上电2声短报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23):
一台富士通B2131上电无显示,10S后,嘟嘟响两声短响!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内存问题占多数,你重新插拔下内存 如果还不行 要拆开,看看内寸供电,时钟和复位, 内存槽 及周围电路
你先看下电流到多少A的 和我们说下 这样好判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