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不充电

楼主(2008-05-23):
用电源(有放电池)能正常开机,显示充电中,就是充不进
用电池开不了
3887换过了。请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那你充电芯片的 VCC, REF等几个脚测过 有没有什么不对的问题 如果有 查下这条有问题的线路 用排除法比较好点

网友:
换电池试一试,如果电池坏了也会充不进电放不了电。

网友:
电池换过的。

网友:
查一下充电MOS管好坏!再看看充电I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达到了!!!

网友:
现在是电池能放电。显示充电就是充不进去。有哪位朋友修过的。指点下要换哪个芯片 谢谢

网友:
看看周围的三极管是否坏

网友:
电池坏了也充不了电啊。

网友:
方维 -10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