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硬盘进不了DOS,可以进系统!

楼主(2008-05-2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可以进系统,不过速度非常慢,应该是中毒了,想看看他分了几个盘,备份资料,打开资源管理器都打不开,所以没法备份,重装系统吧,放入光盘从光盘引导,GHOST运行不了,想进DOS工具用DISKGEN看看分区,也进不了,一进DOS就卡住,好象识别不了盘符一样,最后想到挂盘进入,从我的好盘进,单盘可以进MAXDOS,也可以运行GHOST和DISKGEN,但一挂他的盘,就进不了DOS了。

头先想到是不是主板问题,换了台机,结果也是一样,最后可以肯定的是硬盘的问题,我想应该中了分区表病毒,主要是挂这个硬盘也进不了系统,怎么办?

我想看看这个盘有没有坏道,是不是接个好的硬盘,开MHDD,不断电的情况下拔掉我那个好的硬盘,再接上他的那个盘,行吗,能识别到吗?是先接数据线还是电源线?怕搞坏硬盘,没敢尝试,因为直接接他的盘开MHDD,进不了MHDD,哎。光驱可以保证绝对没问题!

网友:
怀疑是硬盘就给他换硬盘 有钱赚嘿

网友:
硬盘能个被识别吗.........................

网友:
BIOS中将这个盘屏蔽掉,就可以进MHDD,DM了

网友:
回复3楼的,硬盘都可以进系统,当然能识别到!

网友:
4楼的方法可行吗?有没有象我说的接个好盘,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拔掉我的好盘,再挂上他的盘,开MHDD,如果能,这个先后顺序怎么样,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硬盘是否为LBA模式运行呢?

网友:
在BIOS中屏蔽掉硬盘(NONE),如果有光盘版的MHDD,直接从光驱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硬盘版的,将待测硬盘挂IDE2上,也是NONE

网友:
到底是要数据还是要修盘?

没有看明白

网友:
个人感觉好像是没有进LBA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