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23):
朋友一台17纯平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整个图像有点往左边倾斜,过一会儿就正常了,刚开机时和正常后大概相差2~3毫米左右.请教是怎么回事呀,刚换过一个新的TDA8172场块.
显示器

网友:
有判断是给8172的连个电容漏电。把两个电容都换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和场电路是没有关系的!那就检查倾斜校正电路吧!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