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纯平显示器行场均不同步

楼主(2008-05-23):
三星19纯平显示器行场均不同步 。。。说说维修步骤

网友:
二楼的你死定了~!敢在这里发垃圾。。
怎样行场不同步呢?图像往上下跑又往左右跑?什么IC

网友:
修这种总是先要简单的区别一下故障范围。1,没接信号线的情况下显示器同不同步。(可从提示菜单中观察)如果不同步。检查CPU输出的同步信号是否正常。同步信号输出支路上的相关元件是否正常。行场振荡IC相关元件是否正常。2。接信号时才出现不同步现象。信号线是否正常。检查CPU同步电路相关元件是否正常。CPU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
不连接信号线 很正常 接了就不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