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23):
一块V星K7N2主板一开机南桥烫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插上电就烫95%南桥坏。如果触发后烫检查供电。

网友:
是触发后坏,检查南桥这一块的供电是不,谢谢张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下PCI A14的对地阻值看是多少?

网友:
供电这一块怎么查,张老师能不能告诉我

我是菜鸟,在学习过程中,论坛上无泡了很久,可是拿着板就无从下手

网友:
我下午拿了万用表就来打,呵呵,这上面的热心人真多,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