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550S切换分辨率无法显示

楼主(2008-05-23):
一台1550S 每次只要切换分辨率就黑屏 无法显示 。电源指示灯不停闪烁,此时关闭显示器开关后再开起即可正常显示。但只要需要经过黑屏切换的 一律一黑就无法显示。谢谢高手指点一下。
黑屏

网友:
其实不是没有显示 就是像没有信号输入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与3个因素有关:
1.24C数据不良
2.HV脉冲异常
3.MCU程序异常.
至于更具体的答案,需要你自己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