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第8脚没5V电压该怎么修啊?

楼主(2008-05-23):
AOC 17寸  开机三无  有300V直流电压   UC3842第7脚有13V左右电压  8脚无电压  该怎么维修?

网友:
换3842了么。 给你传个05年的资料吧,3842检修的方法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
检查下光偶和相关电路.

网友:
倒 换了看看啊 首先你看是8角的线路是否短路

网友:
检修3842电路的方法(本人总结):
一,先把开关管取下
二,在线测3842各脚对地的阻值,基本上无穷大或很大,发现小的就看(3842是否正常)或该脚的电路
三,基本无异常后通电检测,1脚,2脚,3脚,4脚,5脚(接地),6脚,7脚,8脚,看有没有跳动的电压,如都有哪基本上就没多大问题了
四,如没有则查7脚的供电电路,正常时7脚有13V(3842正常工作电压是13V至30V的供电)左右跳动,如有的话查7脚有没跳动2V左右电压输出,没的话往下吧!
五,有正常的供电没输出电压,最该查的就是3脚了,当外围电路有异常哪么3842内部保护3脚就输出高电位,但是本人修过几台3842供电正常就是不输出的,一测3脚是高电位,已经知道是保护了,拿着其它电路查啊查,结果忽略了3脚本身的电路,3脚出来后有一20K的电阻与之相联且电阻接地,结果这电阻开路 ,换之就这脚就变为低电位,工作正常 ,
总之不上开关管时测3842的脚看它有没跳变电压,哪脚没有理哪脚分析哪脚(当然3842这块子的各脚功能定义要知道 )

网友:
7脚13V  其他脚都没电压哦!  我外接电源16V给7脚时  8脚有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