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显示器故障问题

楼主(2008-05-23):
1、 显示器不与主机连接信号线时(连不连主机都一样),接通电源后,出现模糊的白屏,隐约可见五个红色的字体,在屏幕上游动。(以前正常显示时,应该是黑屏,有“无信号输入”字体在屏幕上游动)。
2、调节显示器的按钮不起任何作用。
3、已经更换过视频前置放大(TDA4886)和OSD字符集成块以及寄存器,无用,故障依旧如此。
4、查G、B、R电压70v,G1电压-30V,G2电压247V,灯丝电压6V
查微处理器40脚电压5V
5、查TDA4886   Vp=8.5v ;    Vp(1、2、3)=1.2v;   Vo(1、2、3)=8.5v

本人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连不连主机都一样。
本人是菜鸟,初入维修,好多东西都不懂,无从下手,希望说得详细些。

谢谢!

网友:
你查一下场输出,它出问题就会出现你所描述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管座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将按照上面的逐一进行排查,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网友: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