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6E A、C区固件均坏

楼主(2008-05-23):
型号:MT 6E 40G
故障型号:色块。检查模块、组均完好。
处理过程:做A区SF,正常结束。但是只有20G

                    不怎么甘心,于是再开C-SF。步骤如下:跳安全模式-------加相应的C-LDR------选择SF,离线启动---------退出程序---------断电-------通电---------再加载C 区LDR-------PC3000指示灯开始闪烁-------灯停止闪烁,硬盘停转-----跳正常模式--------通电------R-------硬盘没有启动SF!!!!!!
                   估计坏事了:再检查,A区、C区固件都坏。
                    做之前备份了A区固件,但是没有备份C区固件!

问题:加原盘的A区进去,报SA-LIST错误(意料当中的事,因为DATA COPY肯定坏了),写测试不过。
           加C区 LDR进C区,发现C区固件也大多损坏!

网友:
你那样跑就不是跑C了,跑C的步骤大致是这样:跳安全模式---加C区LDR---备份该盘C区LDR---断电重新加载备份的C区LDR----开CSF----89后断电跳主盘----通电后就自动从A区跑SF了

网友:
步骤是正确的
我加的C LDR的效验是和待修盘一致的,所以不用备出来再加

我没有用跑到89后断电

以前都是离线跑,然后自动到A区,再加A区LDR,就开始从A区跑

也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跑了

网友:
可能是头不稳定吧!
在C区开SF一般不会损坏C区自身的固件。

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会反复加载LDR。
我从C区跑自校的步骤如下:
跳安全模式-------加相应的C-LDR(或改模块)------选择SF,在线启动-----指示灯开始闪烁-------跑到0089(灯停止闪烁,硬盘停转)-----跳正常模式--------通电------SF继续跑。

那天开个专题,大家来讨论一下MT写测试不过的修法。

网友:
选择离线启动
其实盘跑个十来分钟会自动断电,也差不多就是ID=89的位置

网友:
要是跑C 最好不要离线 就那么几分钟 等等就过去了 还有跑完C的到A你还加载A的LDR干吗啊  要是这个时候不认盘 还跑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写错了
没有加载A  LDR

网友:
问题是现在A、C的固件都坏了

郁闷哦

网友(2008-08-01):
C坏了很多怎么办?

网友:
c
坏了好象目前没人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