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5-23):
低压差三端稳压器用数字万用表怎么测量
主板

网友:
一般来说测阻值是不准确的,在线测电压比较好点!

网友:
三端稳压器好像用阻值法测不出好坏吧
三端稳压器好像用阻值法测不出好坏吧,就好像用阻值法测IC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