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显示为52就关机

楼主(2008-05-23):
检测卡开始显示为26就关机,我换了块显卡还是显示26关机,我把显卡拔了不插显示52就关机了!
现在把显卡插上也是显示52就关机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我弄了一早上了,看网上人家说电源灰尘太多,供电不足,我把电源也拆下来除尘了!
但是还是不行!内存的金手指擦了!

网友:
重点测测外设

52应该是在检测外设了吧,你重点测测外设吧.重点是COM口.不然把75232拆了试试吧.

网友A:
可以先清下CMOS~~

网友:
有条件先刷个bios看看吧
显卡供电正常否???

网友B:
有条件先刷个bios看看吧
显卡供电正常否???

孤帆远影 -10 连灌水都要抄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清下CMOS~~

显示都显示不了,怎么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先刷个bios看看吧
显卡供电正常否???

都不能显示怎么刷BIOS?如果说显卡供电不正常?那我也换过啊,那总不可能2快都不正常吧?
电源有问题有没有可能???

网友:
大侠们啊,我快要崩溃了,现在又是显示26关机!

网友:
查显卡供电,不是你所说的,换了2个显卡

网友:
查显卡插槽?还是怎么的?要怎么搞都说了吧,我一次下来看看搞不搞的定,我快疯了!

网友:
看清楚啦,2d是内存,26到显卡了。

看清楚啦,2d是内存,26到显卡了。测一下视频口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部分短路,

网友:
不知道,上面几位大哥能不能说一下显卡口测哪几个针以确定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网吧机器,老板肯定不允许拆!

52应该显示了吧,你怎么说是没显示呢,你的板子到底是什么现象啊,大哥!

再说了,不准拆你怎么修!    板子现在到底显了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主板电池拿出来就可以清CMOS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网吧机器,老板肯定不允许拆!

不准拆怎么修?
送专业维修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