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有空就 来 看

楼主(2008-05-23):
我的 板子华硕P4O800-x的板,不停的循环启动,C1-26在C1-26就这样循环启动,郁闷的撒,大家有何妙方啊,BIOS刷过
华硕

网友:
排除完内存工作条件后直接干IO先!

网友:
机箱的复位针不良也会有这种情况,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你试看一下CPU的散热问题.

网友:
换IO不行那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你拿另外一个同型号的BIOS刷刷看 有时BIOS坏了就这样

网友:
好像是显卡不过啊,应该还要有报警声才对啊。

网友:
I/o
换I/O可能就好了,我换好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