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写测试不过的专题

楼主(2008-05-23):
有必要大家讨论一下
造成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我先来起个头,最简单的方法:换LDR试

来晚了,板凳都没有了!
老大!不见意我把意见发在你的贴子内吧!
(行使做版主的特权 )
无笑天神

这是楼下朋友
引用 网友A:
和LDR没什么关系  只要LDR加载能进去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用ISA最好 只要磁头是好的100%能解决

楼主强人!

MT写测试通不过一直是个MT维修的难题.楼主说的好像很轻松.我手中现在还有许多原来学修盘时被我实验写死的,现在SA ROM:0000.虽然找其他方法解决了一些,但还是有许多盘没办法.

黑紫
1。手动修改37#模块,能改的话,可以直接写模块。
2.换ldr
3.写相同固件的模块组
4.卖垃圾

黑紫的意见中肯.但我们开这个专题就想救活这样的盘

其实像6Y写测试不过,除了C区跑SF的方法.还有其他修法.可以解决一部分.这个暂时不说吧.因为这个方法还会完善.对VWO的盘作用不大.

有些6Y的正常模式也能认盘不要加LDR,能进PC3K,但就是写测试不能过.
想信大家也都碰到过吧!像这样的盘大部分SA区都有模块损坏.

这次讨论关于写测试不能过的问题!

着重应当研究两点.

1)PC-3K对MT进行写测试的原理.

2)要想PC_3K写测试通过的几个条件.

3)6E 6Y 6L写测试不过的解决办法.(老MT没有研究的必要了!)

网友A:
和LDR没什么关系  只要LDR加载能进去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用ISA最好 只要磁头是好的100%能解决

网友:
如果LDR  和SA ROM的效验不一样能行不?
应该不行哦!!1

网友:
1。手动修改37#模块,能改的话,可以直接写模块。
2.换ldr
3.写相同固件的模块组
4.卖垃圾

网友:
在写测试不能成功通过的情况下,能不能写模块组?
如果写不会发生偏移嘛??

网友:
写测试通不过时,写得越多,坏得越多,
也许认盘的会被写有BSY或者敲盘!

PC-3K提供了一个写测试菜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黑紫提到的,
我们可以用修改37的方法来做写测试.

有些MT的盘写测试通不过,你可以让它先预热一会儿,
再做写测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我也认为写测试通不过
会越写越坏

网友:
写测试前提是能写进去 不管写进去对不对 是不是越写越坏 要是任何数据都不让写 那讨论写测试就没意义了

网友:
越些越坏不是指硬盘上的用户数据
而是说的把固件写坏了

需要讨论的是,如何正确的写入!

网友:
呵呵 当然说的是固件  看来以后只看不说的好

网友:
呵呵
既然是讨论
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嘛

网友:
写测试不过,,写固件的话就越写越坏,
听说可以通过从(Read resources from DB)这个功能来进入,来修复37号模块,,,
但是方法我试了几种了,都无法修复37号模块

网友:
写模块还好,坏一点点
写模组基本上就快废了。

网友:
1E好像关系很大

网友:
还可以换头试一试,6y 3头为主头可以撬板加ldr 进取就是2头或者换带其他头rom的板,
其他如4d 5t 系列直接开盘剪掉主头

网友:
应该没有必要换头哦

网友:
写测试既然都不过了,应该没有写进去,谈不上越写越坏,通常是模块组写了效验码不一样的断电在加电就SA ROM:0000 如果不是修烂的盘 一般都是头坏了 这时候C区也是SA ROM:0000  所以模块组一般不要乱写。

网友B:
写测试不过   我的办法是 副头启动  格式化  3头    如果还解决不了  那就是头坏了

网友:
格式化3头?就是写入模块内容全是0的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测试不过   我的办法是 副头启动  格式化  3头    如果还解决不了  那就是头坏了

能否常细一点,像6Y的除了重定主,不然副头上本身的模块是不能启动硬盘的。

网友:
"加LDR后写RAM,退出菜单(复位DSP)
再进去
写测试
写全部模块
写测试,但要注意此时一定不能断电。
写测试已经正常。
如果还不正常,还是跑数报错,就再写SMB。"
这是MT统货盘维修经验的帖子里讲的写测试不过的维修思路
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2008-08-24):
写测试不过困扰太久了

网友(2008-10-25):
我的MT6Y120LO,一直写测试不过,今天把板拆下来,装回去的时候不小心下面多垫了一块海棉,进PC3000竟然写测试通过,硬盘起死回生.真想不明白!!!!!这盘我搞了几天一直过不了写测试,也拆过几回板了,下面多垫块海棉有这样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