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下HP1502中用的7.5B稳压二极管参数

楼主(2008-05-23):
这管不好买,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呢.他是普通的稳压二极管还是快恢复的.电流是多少,多少W的,找了好多地方,买不上.

网友:
稳压二极管好象没有什么快恢复和普通之分,只有功率区别,看块头来分是1W还是2W的,7.5V

网友:
那就是普通的稳压管了.找个功率稍大些的7.5V的就行,是吧

网友:
其实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往往不能做到每更换一个零件就要100%地对上型号,更多的是参考其元件的作用与参数而代换,所以建议大家在维修时还是多动脑筋,多分析问题,要知道能不能代用,不难,明白原理就自然知道了,
      懂原理,才懂修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搞笔记本维修的,液晶是帮朋友看看,原理还不是特熟,但这个二级管明显短路了.,我在其它好的液晶显示器中拆了一个换上正常了.但买不到这配件.

网友:
这二级管在好多液晶里好像都有,知道的就别卖关子了,告诉我一下吧.,

网友:
就找个1W的代换了

网友(2009-02-23):
我这里也有一台液晶显示器,也是用的HP1502电源板,上面的7.5B也坏了,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随便拿个普通的三极管,用发射极和基极就是个很好的7.5V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