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10et的供电疑问

楼主(2008-05-23):
不是实物,不过和我的一样)只会换电容的小鸟,下面描述有不当之处莫见笑:
最近得到个P3-880EB和一块坏板无牌810et-133,这块板电源旁边那个MOS管(GFB50N03绿2)烧暴了!连底下的PCB上的金属层和pcb那块也焦了,它旁边是(MBRB2545CT绿1)红块的电容有几个冒水了.
手里只有一块技嘉6BXE的废板,上面有2个NECK2984和差不多的电容,
于是把6个SUNCAP1500VF6.3V换成6个 SANYO1200VF6.3V,1个FCON2200VF6.3V换成TEAPO3300VF10V,GFB50N03换成NECK2984,
加上光驱,128MSD,P3800EB,没装硬盘开机一切正常,,拿光盘PE里硬件测试BIOS是SW-810ET123,5分钟后摸摸南北桥和新换的2984都不热,关机.
放了半小时想看看能装系统不,插上硬盘,开机,结果过了3分钟一股松香味(因为GFB50N03下面的PCB金属掉了块,我用松香把2984粘在PCB的纤维板上只有边上用焊锡把2984和剩下的金属片焊在一起(估计散热很不好),松香都热冒泡了!2984很烫手,于是关机拔掉光驱硬盘,只留CPU,内存启动还是正常,就是2984热的冒泡......,
别的块和CPU都不热,就它热......
问题:1.GFB50N03能用2984代换吗?2.电容是不是也换的不对?3.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烧MOS呢???4.代换后因为MOS底下的PCB糊了应该怎么样散热?
板子其它部分应该没问题吧?这杂板子出的应该好多,谁知道绿框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块配在一起?因为MBRB2545CT有很明显的打磨.新手区没找到答案在这里谢谢解答.

网友:
50N03和2984?不是很清楚.最好i找个差不多的 像什么70T03  3055好像也行...我也是瞎换  好了为止  o(∩_∩)o...
电容换的应该没问题..
至于老烧管 不是你管换的不行的话就考虑电源IC

网友:
直接在废板上拆CPU附近一样大小的MOS换上

网友:
郁闷了,我们这小地方没有合适的MOS卖,不插硬盘2984根本就不热,进PE正常,插上硬盘它就热的冒泡,功率不够?还是电源IC不行??

网友:
50N03是耐压30V耐流50,最好换一样大或功率大一点的都可以。

网友(2008-07-11):
我也维修过一块跟楼主一样的板卡,现象差不多.不过偶是换了TL494与用3055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