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怪病

楼主(2008-05-23):
845pe的主板   先是12vcpu供电的一组场效应管击穿了  换了 上电依然开机保护 量每组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  主板有集成的网卡 拆了  故障依旧  声卡  75232全部拆除 故障也依旧  把I/O芯片拆后强行上电不保护了  以为是I/O坏 找了个换上 开机 故障还是依旧没有头绪了  大家帮帮忙啊 啊

网友:
可能跟IO无关,可以只插大电源接口看有没有上电保护,如果没有,PWM部分建议一次性全部更换掉.

网友:
这样的早就试过了  4针接口不插上电  还是一样

网友:
要多查查CPU负载上的滤波稳压元件
\

网友:
北桥坏了,主板可以报废了

网友:
北桥坏可以是开机保护吗?我怎么觉得没太遇到过呢。

网友:
电源口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电池
CMOS跳线
升技的板很多都有WINBOND的控制芯片,也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
排除完上面的再说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不过我是强行触发了,结果把北桥给挂了,呵呵~!北桥挂了,板也就只能拆元件用了,我觉得还是CPU供电那有问题

网友:
晕~怎么发了2 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8305-1-1.html
看看这帖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应该不会是北桥挂了啊   上面的电容的阻值也差不多都正常啊 也没有说有电源口短路的啊   我把I/O拆了强行上电 都不会保护的  应该没有短路存在 换了个I/O还是一个样  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要是北桥挂 拆了I/O为什么强行上电不会有保护的现象

网友:
可以考虑电源IC是否击穿

网友:
再换个IO看看

网友:
量一下VDDQ电压阻直,不就知道北有没有挂

网友:
首先确定VCORE VDD_DDR VDD_AGP都没有短路或微短
换掉所有VCORE的MOSFET,同时更换PWM

网友:
coms跳线是不是跳反了
再就是把主板上给cpu供电的mos管都拆掉。试试

网友:
再换个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