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过应该怎么修?

楼主(2008-05-23):
主板不亮,检测卡供电灯亮,但不跑码,CPU有温度。应该从那里维修?
cpu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这些都正常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测得的电压具体说明一下,一般供电正常,不过CPU是无复位引起的。

网友:
上假负载没CPU-vcore测试点看是否有电压,如果电压不正常,①检查上下管的G极有无电压
②检查VID电路③检查监控电路损坏④部分AMD主板K7架构,使用假负载测试会有电压值异常,这种属于正常情况
根据电路图,一步一步查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待

网友:
谢谢几位的指导,我这块板子是精英SF2/648FX,CPU供电是0。9V ,复位电压也是0。9V ,PCI复位电压是3。1V ,我还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
ECS的板子啊
ECS的板子,各项供电都正常的话就先刷BIOS,个人感觉ESC不跑数刷BIOS的成功率满高的,楼主试试

网友:
看样子BIOS要刷的机率大,看样子要买编程器了!!!

网友:
精英SF2这系列板子CPU脚座易虚焊
精英SF2这系列板子CPU脚座易虚焊,不知楼主有没灯座,测测是不是U座空焊了.
别的都正常也就那么两个毛病,1:U座空焊,2 :BIOS.
我昨天那板跑C1,最后还是U座空焊了.

网友:
谢谢各位,换电源模块后又刷一下BIOS修好了。

网友:
我想问下你,没换电源模块之前CPU 电压是0.9V ,换后是多少?那个0.9V 正常不?
是换电源模块修好的还是刷BIOS修好的?

网友:
换电源模块后CPU供电为1.6V ,检测卡跑C0 ,我又刷一下BIOS好了.

网友:
這個案例真不錯, 又學習了, 謝謝樓上各位

网友:
VCORE:0.9V应该是正常
VCORE:0.9V应该是正常,所以我觉得楼主换电源IC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