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 风枪换IO BIOS温度

楼主(2008-05-23):
请教大家!各位在换 IO  同换BIOS   的时候  你们的热风枪的风量同温度各是调到几多啊!因为本人换过5个IO  都是坏的!换完之后,通电一摸IO  很热,开不到机!请大家知会下好吗?谢谢!

网友:
你撒风枪啊! 我用安泰信的 8205 换很好换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光啊!深圳出的!你一般温度凋到几多啊!

网友:
375 °   哈哈。 是不是比较的吓人 ?   安泰 8205 是旋转风的。   一般不大 喜欢 吹 坏东西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白光的呢?850B 的。我的网友话用600度哦·!吹5秒!这样好高哦·之前我也是375度,吹30秒,次次都是坏的!

网友:
我用852的,温度400度,吹要20秒,你吹的时候均匀点,应该吹不坏。

网友:
我换I/O一般都是在300左右,风量4级

网友:
师傅指教下

请各位老师傅指教下啊!本人吹坏左好多个IO 了

网友:
400度
有些人喜欢用450度也没见吹坏

关键是手法要好 不要老对着一个地方吹 要均匀
并且要快 当然这个快是相对的
就是IC能动了的时候就要尽快的拿走

网友:
我 用的是快克的!温度550!风量2!也没吹坏过!我都把电池脱下来焊的!一般不爱坏

网友:
对了上面说的快克型号是850A的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2008-07-04):
我用350度,吹坏了N个了!

网友:
哦!白光的呢?850B 的。我的网友话用600度哦·!吹5秒!这样好高哦·之前我也是375度,吹30秒,次次都是坏的!

不坏才怪。600度。你用来化主板还行,什么IC都经不起你这样的折磨

网友:
330度40秒左右。风速2.5~~~

网友:
400度  风速3.5  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