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5-23):
我有块845的主板 开机不久后就开始不断重启,换过内存,CPU,显卡,电源,情况一样:开机时能顺利进去 10分钟不到就开始重启,以后就不停的重启.我进去过看事件管理器显示knetwch加载错误.重启时候测试卡第一个数字跳C1.请大虾们指教下从何下手 在线等.谢谢啦
cpu

网友:
还说下主板表面没有明显的烧坏

网友:
CPU供电电容换过吗?

网友:
把内存供电管换了试试。。。

网友:
摸一哈哈估计有IC温度过高,

网友:
查看CPU温度,搞不好还是软件系统的问题。
查看CPU温度,搞不好还是软件系统的问题。

网友:
先谢过各位,我摸过各心片,不过温度不高,CPU温度也不高 .现在准备换电容

网友:
软件没问题的 我试过换过硬盘了和系统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换CPU主供电电容,摸摸供电场管 电源IC 温度正常不,还有CPU 散热 主板是否超频

网友:
换CPU主供电电容比较明智,我碰到有这样的板换了就好了,主要是CPU主供电电容失效引起的

网友:
正在换电容,没有超过频的.我就听楼上两位的先从CPU电容开始

网友:
也可能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主板CPU供电滤波电容问题或场管不稳定都会造成

网友:
查看CPU温度,搞不好还是软件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板子出现了相似的问题,也没有搞好.

网友:
检查看下有那个芯片发热,换掉就OK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性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容性能下降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