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问题:CPU 和内存没有时钟

楼主(2008-05-23):
请问一个问题,我手上有一块M2VLE-RH主板,现像为:加电不跑码,各电压都正常,
我用阻值卡,假负载测得以下问题:AM2假负载有供电,有VTT电压,其它电压也正常,就是没有时钟,内存的核心供电,和VTT供电也正常,也是没有时钟,。但测得PCI上面有33MHZ时钟,请问像这种内存和CPU供电正常,都没有时钟的故障,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不上U应该是测不到时钟的!